请匠人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06-28):
匠人你好:我是一个刚学习单片机的,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在一开机时,正常情况下是有一个复位动作,液晶屏上也会有一个报警提示,但现在就是在开机的时候它没有复位动作,而且在屏幕上出现了乱码,但是也可以隐约看到那个提示,总体说就是一个乱码,我把主要的CPU板上的一些零件都换掉了如:二极管,电阻,电容(除了加在每块集成块前的滤波电容没换,)机台内共有三块板子:一块CPU,一块MOTOR控制板,一块信号的转接板,MOTOR控制板和信号转接板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也能肯定是CPU板有问题,但有一个奇怪的:我把这块有问题的CPU放到别的机台上是不好用,但把好机台的CPU板拿到这台机上试竟然也是乱码!这机台的程序都是一样的,现在我真是查不出来是哪的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上电复位?

网友B:
人为的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试试,至少排除2楼说的问题

网友C:
请传授一下复位电路怎么接,最好能有一份祥细的

不好意思,我是一个菜鸟,刚学这单片机,这些玩意儿我还真是不太明白!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一二,最好能教教我怎么接这玩意,或给我一份明确的线路图,在此深表感谢!!!!!!!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机器上的单片机是很老的机台了,它的复位电路是由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起来组成的,电容的表面标有151的字样,这玩意我也换过,没有用,电阻也换过,也没反应.哎!没办法,不懂,太难了!

网友D:
劝楼主一句

“我把主要的CPU板上的一些零件都换掉了如:二极管,电阻,电容(除了加在每块集成块前的滤波电容没换)”,“它的复位电路是由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起来组成的,电容的表面标有151的字样,这玩意我也换过,没有用,电阻也换过,也没反应”
楼主实在够个辛苦,看来每个元件都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找出来。

有这个时间,最好是从头学起,找两本比较基础的模拟电路书看看,再看看有关单片机的书,这样可能比一个一个元件换节省时间。
磨刀不误砍柴功。

网友E:
你提供的信息不够

一般像这种没头没脑的帖子,匠人是不会回的。

不过你既然指名道姓了,匠人就随便说说吧。

初学单片机的人往往以为会写几行程序就算学会了。其实远远不够。会写不会调试,白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考验功力的时候。

如果我问你,一个系统工作的基本条件有哪些,你能回答出来吗?

你的电源稳定吗?

你的复位电路正常工作了吗?

你的晶振起振了吗?

由于不知道更多信息,只能先回答你这些了。

建议以后发帖时,将问题描述的更清晰些。你的产品是什么?电路结构是怎样的?上电初始化部分的程序怎么写的?等等。多提供一些信息,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F:
我有做过类似的产品,也遇到过类情况,

就是单片机复位时间不够,用RC复位要用到很大的电容,平时用47UF就可以了(1K的电阻),但那东西要用到100UF的,同意三楼,用三楼的做法,看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G:
151的电容是150pF

你的复位电路电阻多大?复位时间常数RC大一点比很小要好。

网友H:
遇到困难千万别乱阵脚

   细细对比,定位故障点,再用替换法,找个厂内单片机玩得好一点的高手来帮你看看也许会更好些。
   查查接插件是否还好用,工厂里的机台,接插件最容易出故障的。

网友I:
工厂里的机台,单片机玩得好一点的高手来帮你.

是呀,顺便提拔下人才!这叫“资源”共享!

网友J:
资源共享,说得有道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这里有一台机也是单片控制的,它按理是有一个先后的动作顺序的,但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两个原本先后的动作现在一起动作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帮我分析一下!先谢!

网友K:
可能是电机启动有干扰

网友C:
想不到我自已也能将它搞定!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提示,经过自己的努力,结果被我瞎猫碰到只死老鼠!谢谢各位啦!

网友I:
开机的时候它没有复位动作?

搞定了也不回下什么原因,有点不够意思。

网友J:
祝贺一下:)

网友E:
竟然解决了,就该把经验与人分享

前面讨论的热火朝天,一旦解决了抹脚就走,把大家晾在这里,也不说明一下是如何解决的。那可不好

网友L:
哈哈

你不是前面说过了嘛……

没头没脑帖……

网友M:
明显是复位电容太小了

网友N:
是啊!把问题原因说一下。

网友A:
经验不与大家分享,别人怎么能与你共存?

网友C:
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空上来,我想上次我发贴的时候到今天也有不短的时间了,一直到我完成那台机器, 一共用了三个星期,当时没有一点头绪,找不到问题出在哪?所以才上来请教,但是当我过了几天再上来看的时候,想不到有这么多热心人来帮助我,我很感激.直到我完成了任务我也发了一条贴子,说实话我没有什么文化,让我说什么电路原理我讲不出来.分享肯定是要的,用我自已的话说,说是有一块芯片有问题,这块芯片里是有程序的,当别的技术员在修理过程中频繁的开关机造成芯片损坏,而且复位电路应该也有问题,我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由原来的33PF加到了100PF,然后就好了,匠人,你说的对,我的问题是提的没头没脑,分享的结果也肯定是没头没脑的,还是那句话,文化不够啊!现在正在赶,但也要有一阵子!说实话,我不能算一个初学者,因为我连最简单的等程序都不会写!上次你也应该看过了我单独给你发的那贴,想学啊,没人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