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的选用与什么有关呀?

楼主(2007-06-28):
请问各位大师:
  漆包线的选用与什么有关呀?
  2DW232是硅稳压晶体二极管,那么在电路中使用   为什么三个电极,只用两个呢?

  谢了,初学者请多多帮助!

网友A:
回: 2DW232是硅稳压晶体二极管

有些2DW 硅稳压二极管是 由两个稳压二极管 头对头组成, 所以用三个脚.

一般只用两个脚,可以用其中一个.

也可以两个都用,两个都用的好处是 1. 单向稳压可提高稳压的温度系数.
 2. 双向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