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为什么LCD1602上电复位后只显示一行??

楼主(2008-09-18):
最近做了块板子,LCD总是不显示显示数据,调节灰比度时为什么只有一行会发生变化啊??各位大虾帮忙啊!!!!!!!!

网友A:
程序不对……都没有正确初始化……

网友B:
LZ说的是废话

网友C:
圈圈说的对的

出现楼主这个现象,一般都是初始化问题,网上有好多成功的代码,楼主可以参考的!

楼主:
这是我初始化的程序!!多多指教。。。。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整个程序课以在proteus仿真出来,但是一到板子上就出现上述状况!我侧了哈电压:RS=0V; RW=4.8V;EN端口只有1.8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次做板子,,请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没有等待LCD忙吧……

网友C:
初始化里加点延时看看,这是我的

初始化里加点延时看看,这是我的,初始化后先随便写个字符看看能否正常显示,还有你那个写指令和写数据的时序也要正确,否则也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mDelay(15);      //延时15ms
    lcd_w(0x38,0);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mDelay(15);
    lcd_w(0x38,0);
    mDelay(15);
    lcd_w(0x38,0);

    lcd_w(0x0c,0);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0x06,0);      //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指针加1
    lcd_w(0x01,0);      //清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