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短路,是否会烧坏单片机

楼主(2008-09-18):
我在线向340单片机下载程序时,时钟线和数据线不小心短路,然后就下载不了了,测单片机VDD和GND短路,我不知道是不是主电路其它部分造成的,还是由于IO短路造成的?

网友A:
便宜,买一块德了

便宜,买一块德了

网友B:
一般不会烧坏

和2楼观点相同,只是一般尽量不要短路,要不然调起程序来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C:
430不同于51的IO~~~

网友D:
430不同于51的IO~~~想听听大叔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