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如何学习单片机外围电路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网友A:
非特殊应用场合,选个SOC型的MCU即可

楼主:
小弟真笨不明白意思,高手大哥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B:
学好模电,能看懂英文资料!

网友C:
re

有项目做才是提高最快的

网友D:
re LZ:先把那一大堆外围分个类,然后个个击破。

所谓外围一般分成四大类(针对嵌入式系统)

  1)前向通道
       前向通道是外界(宿主)向MCU输入的信息通道,可以是数字或模拟类型的物理量,若此物理量为非电类的那就需将其通过传感器变成电类信号传入前向通道。由于MCU是基于数字信息处理的器件,因此若原始信号是模拟类型的则还要将其变换到数字类型(ADC)。另外在前向通道中,为了使信号更便于处理,还会插入一些变换,整型和滤波。
  2)后向通道
       后向通道是MCU向外界(宿主)发出的执行信息,同样可以是数字或模拟类型的物理量。对于模拟类型的执行量,就必须将在MCU中原本是数字量的信息转换成模拟量(PWM或DAC)进而去驱动相关的执行部件。由于执行部件一般都是含功率驱动的,因此还将涉及到电工或电力电子相关的知识。
  3)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种类繁多,通常可分为显示和输入两大块。
  4)通信接口
       通信接口是嵌入式系统网络化发展的产物。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都是采用串行方式,其主要考虑是接口和连接的成本因素。虽然都是串行传输,但由于应用或协议不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I2C,USB,CAN,E-NET等等。

所谓“外围”开发,就目前而言,电路上的设计已经大为简化,因为几乎所有的主要外围功能都有相应的集成IC。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可靠的使用它们。

网友E:
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接触多了自然也学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老师的指点,我曾试过自己焊板子,做过测温度的最小系统等,不过电路是参照资料的!实验是做成了,不过回过头看模拟电路书籍好象很多东西都吃不透似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