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第一次上电开机的疑问???急~~~~~

楼主(2008-09-18):
各位兄弟,本人现在有个疑惑,如果空片烧录进程序后的第一次上电开机初始化时,通用寄存器的值是不是随机数?还是都为00H? 我现在用的是合泰单片机 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小弟弟我

网友A:
部分寄存器是确定值

看手册,凡是那些标注有默认值的寄存器,上电后就是这个值。
上电时,内部的复位电路会自动地把这些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

没有默认值的寄存器上电后为随机值。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仿真机好象仿不出 看来要烧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