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的传递函数为1/(SRC*SRC)为什么说它就是二重积分的电

楼主(2007-06-28):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rc积分电路

网友B:
把传递函数返到时域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sjl2006 怎么反呢?以前学的东西都还老师了

顺便问一下,怎么才能再这上面贴图啊>?
我的积分有700了.怎么还不能贴呢

网友B:
re

传递函数为1/(s*s)的系统其阶跃响应为t的平方,正好是阶跃函数的两次积分。

网友B:
补充一下

两级RC电路串联并不能实现二重积分,严格说RC电路并不是“积分”电路而是惯性电路(把阶跃输入的上升沿减缓),积分电路是指对输入函数进行数学积分运算的电路。要实现线性度较好的积分电路必须用运放。

楼主:
那位告诉我怎么才能上传图片啊?

网友C:
回贴时先把图片上传

   你看看回贴文本编辑框下边就会发现有3个链接文本框,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