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AC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29):
我写了一段程序,如下,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ts0=ts0<<1,会影响到AC的状态吗??AC在这起什么作用???它控制什么呢??
void tsled(void)
{ unchar ts0,i,j;
  clk=0;
  en=0;
  delay(10);
    for(j=0;j<9;j++)
       {  ts0=dispbuf[j];
          for(i=0;i<4;i++)
           { clk=1;
              ts0=ts0<<1;(这一行左移是作什么用的?)
              if(AC==1)
                 din=1;
            else din=0;
                clk=0;
                nop;
                delay(3);
         }
         }
             en=1;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自己写的程序你都不明白?

那你怎么写出来的啊?

网友B:
AC因该是溢出标志位

左移是为了让ts0的最高位移到AC中,然后进行判断这位是0还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