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引线电感对测量值有影响,如何克服?

楼主(2007-06-29):
我的同事设计一块高精度温度仪表(0.05%),温度传感器采用PT100,4线恒流供电,传感器与仪表之间的连线呈螺纹状,连线在拉直过程中,测量值跳跃,估计是连线电感造成,如何解决?请帮助,谢谢!

楼主:
如何解决?

都不知道吗?

网友A:
re

你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地方尽量往传感器靠不就行了

网友B:
也可能不是连线电感造成的

也可能不是连线电感造成的,因为电流是直流供电,交流成分很小。可以串一个电流表,并一个电压表,监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