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18):
我现在做一个电路:单片机用的是89s52,由于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需要用IO模拟一个串口,详见电路的框图。现在板子的两个部分max232和max485我已经分别调通,但是现在联调时,通讯就不正常了,我的调试过程如下:打开两个串口调试助手,从串口1发送数据,看串口2能否正确收到数据。可调试不成功,我从串口1发送“K”,串口2收到数据却是“R”。可能是程序没有写好,自己是新手,还没有写过多少单片机程序,还请大虾们多多指点!
我的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转入主程序
ORG 000BH
LJMP LOOP2
ORG 0100H

MAIN:MOV TMOD,#22H
     MOV SCON,#50H;设置成串口1方式
     MOV PCON,#00H
     MOV TH0,#0A0H ;9600bps 就是1000000/9600=104.167微秒,执行的时间是104.167*11.0592/12=96
     MOV TL0,#0A0H ;定时器初值为(256-96)
     MOV TH1,#0FD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9600BPS预置初值)
     MOV TL1,#0FD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9600BPS预置初值)
     CLR TR0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1;启动定时器T1

     SETB P2.7;max485设置成接收状态
LOOP: JNB RI,$
     MOV A,SBUF
     MOV R2,#09H
     CLR F0
     CLR P1.0
     SETB TR0
     SETB C
LOOP1: JNB F0,$
     RRC A;把A.0的值移入到C中
     MOV P1.0,C;把C的值输出到模拟发送端
     CLR F0
     DJNZ R2,LOOP1
     CLR TR0
     CLR RI
     AJMP LOOP

LOOP2: SETB F0
       RETI
END

网友A:
异步通信的起始位和停止位要比信息位长

具体长多少,去查书,估计是你的模拟串口的起始位搞的怪,因为我看到它的起始位和信息位在实践延迟上没有区别,这是不对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

网友B:
波特率误差挺大的

起始位的时间要比数据位多大概10个指令周期
停止位也没发完就开始发第二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的起始位时间又和第一个字节的不一样。

网友C:
你跳得太快了

一来就搞两个串口联调。

先调发送那边,确认了以后调接收,然后再联调。

可参考我笔记: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里的调试思想。

网友D:
你这个程序能看但不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