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用过SJA1000和MCP2515通信的没?

楼主(2008-09-19):
用CAN通信的一般是用这两种中的一种(或者CPU自带),有一天突然有个想法,那就是如果控制器不一样呢,或者说同一条总线上的CAN控制器必须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是否可以通信呢?

仔细翻了一下手册,SJA1000和MCP2515对时间段的设置不一样,SJA1000好象少一个段(也有人说段一其实是包含了两个段),那么这些设置成一样是否就可以了呢?

动手简单搭了个电路,把SJA1000的段一设置成MCP2515的传播+段一,其他一致,实验室似乎工作良好......

于是想,是否只要这四个段的时间完全一致,理论上与使用控制器本身就不相干了呢?

有没有兄弟实际在应用中干过?请干过的进来说说效果如何?

网友A:
呵呵, 不会玩,只能干看。。。

网友B:
不过做产品用SJA1000好像不值,太贵了

反正是贵,不如用ARM,比如NXP的ARM7,很多都带CAN,反而系统小

楼主:
确实不值,贵不说,功能好象还不如MCP2515

除了那个并口访问理论上可能比MCP2515快些

网友C:
sja1000市场上能找到便宜的

楼主:
有MCP2515便宜吗?

网友D:
STM32F103C6T6零售价格才22元

STM32F103C6T6零售价格才22元.

带CAN还带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