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普通I/O输出音乐

楼主(2007-06-29):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每个音符(比如1,2)它的频率是固定的,输出不同的频率,就能发出不同的高低音,然后再根据每个音符持续时间来控制发音的时间,就能演奏乐曲了!

网友B:
..

楼上说的对,可以用IO口模拟出MIDI音乐
建议你去看看乐理方面的知识

网友C:
这种程序92年我们的pascal作业就是!

网友D:
只能做单音吧!

  悦耳的Midi用1个IO口肯定做不出来的。

网友E:
是啊

古版说的是,可以做出最简单的那种音乐片的效果

网友F:
本质就是个延时程序...

网友G:
PWM输出 + 阻容积分 = 音乐

原来就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H:
买个名牌

买个mp3,把电源线印出来,然后用一个io口加个继电器,控制一下,哈哈!!

网友I:
关注中...

有没有何种软件能自动完成源音乐文件(WAV,MP3,MDID)转成HEX文件,然后再编程序按某种约定方式播放即可,这样子,对音乐不怎么懂的人(偶就是)也很容易实现美妙音乐重放.

最好就是一个软件,支持编辑/编译/调试,编程时直接把音源用#include插进来,编译时自动生成HEX即可,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软件下载呢?

网友J:
楼上,我这个东西似乎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请光临寒舍。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612/index.html

网友E:
不错

楼上的这个东东挺好的:)

网友I:
谢谢11楼

软件收藏了

在某种程度上讲该软件应该很方便应用于音乐编辑了,但是否还有更方便点做法呢?如前面所说(10楼),就是编译时直接插入音源就OK了.要具有这种功能的软件找了好久,一直没找到.

网友D:
楼主的想法不理解

    WMA,MP3,Midi文件都是一大推数据,也可以做成代码,但WMA,MP3都是胖子,51单片机肯定是装不下了,Midi文件倒是可以变成代码,链接到Hex文件中的,但播放还是成问题,除非再用单片机接口一片midi播放芯片才能玩起来。这种芯片有厂家做过,过去大都提供给手机厂家用,大家不妨多关注关注。

网友I:
曾见过有人用PIC16F767的IO来做语音输出

   模仿小孩子笑声和其他动物叫声,效果非常好,就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把这声音变成HEX烧到片子里边的.只要给了音源给他就很快就做出来了.我想他们是有一套转换软件自动生成代码的,不是Do,Re....So这样来一个一个弄的吧,工作量会不会太大了?!

   另一个是门铃,效果也特别棒,立体声很好,输出是IO经运放推动输出,MCU是AT89C55W,存储器是29F010

网友K:
多用几个口子

分别输出倍频;2分频,3分频,4分频...然后通过电容合并输出,这就是所谓的和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