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输出部分的一个耐压问题

楼主(2007-06-29):
如图,对于4N25光偶来说,图上那个地方的电压最大能到多少?

对于别的光偶,具体看器件手册的哪个参数?

我的板子上一些光偶好象那两脚穿了。

网友A:
基极开路时的Vce

楼主:
有没有那Vce达到500V以上的光偶?

如果没有,有没有哪个三极管的Vce能达到500V的?

8050,9013什么的好象都才40V左右啊。

网友B:
学习

多多学习,多多努力!
次问题较为复杂!

网友C:
有类似型号

的光电继电器,输出极是MOS型,电流可以两边走,

网友D:
有专门的耐高压光耦

网友A:
如果你说一下具体的应用,可能有助于获得最优的方案。

楼主:
如图,原来用了一个15V的稳压管

俺不大好买,而且好象有些光偶被击穿了,想把它去掉,直接用200VDC给光偶

楼主:
大家都来灌水把

网友A:
晕,稳压管上没并电容?

稳压管的速度很慢的,等它开始稳压的时候,光耦早完蛋了。

网友E:
电源电压200V

楼主为什么要500V光耦?
光耦有耐压300V的,型号H11D1/H11D2。

网友E:
从图中看

如果光耦击穿,功率MOS管也很可能损坏。

楼主:
俺的MOS管是耐压600V的,怎么会坏啊?

实际电压可能短时达到340VDC左右,H11D1/H11D2是俺查到的最高耐压的了,不知道多少钱,可能更难买到了?

ocon分析是没并电容的缘故到是可能,实在不行,俺还是用稳压管把。

楼主:
问老大们几个俺一直没弄明白的小问题

1:可控硅的触发要不要加隔离,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输出部分和控制部分在可控硅内部已经隔离了没有?
2:同样,MOS管的触发要不要隔离?

3:刚才看到一个东西:AC-SWITCH,这个东西好象用MCU的IO直接驱动,这个东西是否内部已经隔离了?
ACS108-6S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1962.pdf

网友F:
可控硅的应用高手正在本版讲课

  还不快去听听,我看你这电路用可控硅来做不错,高压的可控硅比较好找。

楼主:
我就是看那个帖子才有发帖子问问题的拉……

那个高手好象不大能抽出空,所以直接在里面问了。

各位老大帮我讲将14楼的问题?

网友G:
200K?大了不利于告诉PWM

网友H:
如果是交流的话可以用可控硅输出光耦,直流的话会没法关

网友I:
PHOTOMOS继电器

买PHOTOMOS继电器好了,就是价格贵点。

楼主:
TO 18楼

你说的200K指什么?我从来没说200K啊!?电阻值吗?频率值吗?

是电阻值把?这个东西也不需要什么高速光偶把?一般都是几K的PWM就够了。

TO  19楼
你是说可控硅可以控制交流负载,MOS管只能控制直流负载的意思把?

这个俺知道,我是想问问关于这3个东西控制脚隔离与否的话题,呵呵,老大,你跑题了

TO  20楼
PHOTOMOS继电器大约多少钱?哪个厂家的?这就是SSR把?

楼主:
都忙着投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