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我实在是无语了。。。。

楼主(2007-06-29):
老板让调一个设备,明天就要发货,可我就是调不出来,我实在是无语了我。
问题描述如下:
用单片机采集一个DS18B20得信号,产品是别人开发的,我只是下载一下程序,然后简单调试一下就是了,现在温度数据不对,当我把手放在DS18B20的数据线上得时候就正常了,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的时候DS18B20也正常,移开就不行了,我用万用表也试了,打在电压档,测量,OK,没问题,移开之后就不行了,我是无语了,怎么还会有这样得问题,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啊,我以前做过DS18B20的东西,但是这次得问题实在是让人无法解释,郁闷死我了。。。。

网友A:
你的信号是不是有干扰

会不会有信号干扰?如果有的话,你要不要尝试加个滤波?

网友B:
可能是阻抗的问题

你想办法加个跟随看看行不

网友C:
硬件问题,检查上拉/供电电阻

网友D:
加上拉 和 几十pf的电容试试!

加上拉 和 几十pf的电容试试!

网友E:
最要贴个图看看

网友F:
是不是接触不良?

   拿烙铁焊连接线,单片机管脚,上拉电阻,用软件测试,输出方波,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否美观。

网友G: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H:
加个强上拉就应该可以了,估计是接触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用的是ATMEGE168,我没有电路图。
昨晚已经弄好了一块,只是在信号与地之间并了个100PF的电容,然后就行了。
可是其它的板子还是不行,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回家睡觉了,已经是凌晨了。
今天下午我还得去看看。
唉,这样的问题真让人不爽。
估计还是信号质量的问题,因为这块板超级简单,就没几个外围器件。

网友I:
呵呵,俺喜欢一鼓作气

网友J:
18B20有好几个版本的

早期的版本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接了多长的线?

楼主:
刚刚又调好了两块板。。。

好了三块,锁了两块,还有几个不行,不弄了先。。。。

网友A:
相信你行

有点个性,我想只要一鼓作气肯定能行!看来有时候你跟我一样,都是想问题想到头皮都痛了,然后出去抽根香烟,定定心心想,我噻,这招还真灵!特别管用!如果朋友你也抽烟的话,那你不防也试试!

网友K:
扳子地面积不够。

可以在信号和信号地和扳子连接处加电感+电容。
最好设计是把地分开,并采用差分AD。

网友L:
15L,不抽烟就睡觉,保准管用

网友M:
你这样调是不保险的,除非调完这批就辞职。

没找到原因,靠撞着调,等出厂了问题更多。

网友N:
NE5532 说得没错

后患无穷。

网友O:
18b02问题!

18楼说的是。做产品可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要问题就是程序版本的问题,郁闷死我了。。。。
现在产品已经发走了,没问题的。
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呵呵。。。。

网友B:
两个地不是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