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在Flash中的结构体初始化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6-30):
我定义了三个存在flash中的结构体,并进行初始化,可编译不通过,
例:
typedef struct test{
     struct test *a;
     struct test *b;
}TEST;
TEST AB;
TEST ABC;
TEST ABCD;
TEST AB = {&ABC,ABCD};
TEST ABC = {&AB,ABCD};
TEST ABCD = {&AB,&ABC};
编译显示,不能初始化,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实现呢?
要是不定义在FLASH中是可以的,可那样占有的RAM太多了!

网友A:
C中结构变量要在声明的时候初始化

网友B:
就你上面的定义,能在ram中编译通过?

就你上面的定义,能在ram中编译通过?C编译器何时改规则了?!

第二:flash中不能初始化,是因为flash中不能给常量赋值。

网友C:
结构体能这样赋值吗?

TEST AB = {&ABC,ABCD};
TEST ABC = {&AB,ABCD};
TEST ABCD = {&AB,&ABC};

网友D:
我怎么没有看出LZ的结构是定义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