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一

楼主(2008-09-19):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驱动一个四相八拍的步进电机
现在有两个参数:步距角、减速比,对于A、B、C三个电机有:
A: 步距角:7.5/85  减速比:1/85
B: 步距角:3.75/42.5 减速比:1/42.5
C:步距角:5.625/64  减速比:1/64
我用单片机控制,只关心摆动1度需要输出几个脉冲。
因为从步距角的参数来看,好像都是11.4左右,想问一下控制这三种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减速比对我的单片机控制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RE;

是这样的,步进电机,每次给它一个脉冲,它向前或者后退一个步距角,如果再算上减速比,这样你的步进电机每次给他一个脉冲,走的角度分别是:7.5/85、3.75/42.5、5.625/64。如果摆动1度,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脉冲数都是整数。

至于三种电机的控制,有没有区别,关键是看每个步进电机是何种类型的。

减速比对于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没有多少影响,你只要在发出脉冲的时候算上减速比就可以了。

楼主:
re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三种电机来说,同向连续发送11.3个脉冲就是走1度(不考虑频率)? 那我对这三种电机的控制脉冲应该是通用的啦?因为三种参数的结果(分子/分母)是一样的。。。

网友A:
频率的个数是整数

如果想走出一度来,我觉得改一下转速比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