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UART通信40-50cm,不用232芯片可以吗?

楼主(2007-07-01):
3.3V的STC单片机用UART口通信,连线长度40cm,不会超过50cm, 箱体有铁壳,屏蔽应该可以.不想加232芯片,想了几个方案:

方案1 直接连
方案2 换5V的单片机
方案3 用三极管把电平升到5V
方案4 用5V电平,中间再加史密特触发器

用哪个方案好一些?

网友A:
只要不热插拔

方案1就行。

网友B:
半米,可以

网友C:
直接连,如果要带电插拔,可在接口上加瞬态器抑制

网友D:
我给几个方案

1、用RS485通讯
2、用20mA电流环
3、用升压电路将电压上升到24V,可进行非差分方式传输。

其实用RS232通讯是比较好的,不知你为什么不想用,成本?复杂性?都说不过去。

网友D:
理解成40-50M了

网友E:
可以直接连,

网友F:
1 个232芯片几个电容也省?

网友G:
re

如果手头没有的话就可以用三极管的方案了

网友H:
STC的不做保证

波特率不要太高就可以了。50cm不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