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限流电阻和电容问题

楼主(2007-07-01):
   用PIC16F716单片机的B口接LED,控制LED发光,LED阴极接地,请问限流电阻用多大的?怎么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 只要给单片机上电后,是不是管脚上就会有电压产生?到底是高低平还是低电平呢?
   单片机MCLRVPP复位端,请问外接的电阻和电容分别是多大的?怎么才能计算出电阻和电容的大小?

网友A:
要看你的LED多大电流

上电后不一定有电压,要看IO口如何设置

网友B:
看复位电平需要多少时间,然后算一下RC电路的时间常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