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gear 点名要和我赌1000元!

楼主(2008-09-20):
起因:1952 嘲讽懂得JZ的专家好几天竟没有发现题目的漏洞。否则我下不了台了。(最后还是自己发现了。笑笑自己,也笑笑明白人。)

wxj1952自嘲贴:2008.09.18  14:19

请看146楼题目:
1、    .....

进一步如何定义一个char matr[3][2]的二维数组?

逐渐进一步如何定义一个类型为2字节成员的结构、结构数组,结构指针,结构指针数组?

2、用C51控制将 matr[2][2]写入34h。  //  matr[2][2]=0x34;
*****************************************************
自己嘲讽一下:
定义了一个char matr[3][2]的二维数组,却使用到了 matr[2][2]...?!

边界之外啦!

哈哈,英雄气短耶,怎么没底气啦?!1952还跑这卖弄,多学两年再来吧。
(弄清楚这是自嘲贴。自己骂自己而已。别对号入座。)

*****************************************************************

引用 网友A:
说你弱智,你还敢不服气。那是你自己的"难题",你笨。
好吧,就算你是蔡鸟,不知道jz就算了,总该会数数吧?
算上你的手指,哦,忘了你没手指。那好吧,[3][2]共6个,[2][2]才4个, 4 小于6。来,摇个尾巴,表示你记住了。

引用 网友A:
你少来转移视线那一套,我悬赏1000让你给大家讲讲matr[2][2]怎么跑到matr[3][2]边界之外的?别跑啊

************************************************************************

wxj1952帖:
论坛上这么多人给做个证,我1000元已经准备好了。(请把你的账号给我。)
highgear 凭一个“JZ”已经吹嘘了6次了,我提醒他会不会来点新鲜的,这次就让我学数数34h到底写到了matr[2][2]的第4个单元还是第N个单元?!

  我说N=7或者9!  7 > 6,超出char matr[3][2]数组定义边界了。——如果我说得对,highgear 输给我1000元。

   highgear 说34h写到了matr[2][2],——第4个单元,4 < 6。说我不会数数,如果他的4正确,我输给他1001元¥。并且永远无脸面再登录21IC!

     否则,highgear 就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如果他拒绝付给我1000元,或者他说自己的1000没有单位,那只能说这种人心理人格分裂。整天披一件马甲在论坛到处游荡,骂骂咧咧,也不知道来干什么。
     没什么办法,换一个马甲又来混JZ, 下回赌1W,反正会赖账。

楼主:
自己打自己的脸!

精彩:“char matr[3][2]共6个,  [2][2]才4个, 4 小于6。来,摇个尾巴,表示你记住了。”

到底是4还是7还是9?摇个尾巴好好算算。

网友B:
为什么老有人愿意去掉lz的坑? 倒塌。

网友C:
相当幽默

虽然我非专业编程人士。

网友D:
re

看不懂

网友A:
咳咳,wxj1952, 你用不着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都没有,打什么呀?

我谆谆教导你不少遍了,不知道jz就不要用判断等于来挑战高手,不知道keil是什么做的,就闭嘴,别人不屑理你,你就真以为keil的程序是a51编的了?不会数数,就别说matr[2][2]在 matr[3][2]边界之外。一定要记住啊,这孩子,真不听话。

别人真诚热心的解答你的“难题“,你反而尖酸刻薄恶毒,这不怪你,那是你的本性,要怪也得怪三鹿,你说你忧郁,因为别人拿高薪,大家理解你,这全是三鹿惹得祸!都是万恶的资本家做的孽啊!

不过呢,我劝劝你,想开些,“碰到难题不好做倒先把题目/题意修改容易了再说“,用容易的方法解决了你的世纪“难题“,就好比别人告诉你填饱肚子可以去吃饭最简单,你**说不让你吃sh*t就是不对。况且,不信你去问问,我们大家都承认,只有你才做得到,想得到,我们都非常非常佩服你。
好了,乖,都依你,去填饱肚子去吧

楼主:
8楼显然底气不足了。摇尾巴的话不说了。

关键是,准备好1000元没有?
我早就准备好了,等着你把账号给我,我好打给您1000元呀。

精彩:“char matr[3][2]共6个,  [2][2]才4个, 4 小于6。来,摇个尾巴,表示你记住了。”

到底是4还是7还是9?摇个尾巴好好算算。
*********************************************************************

其他的问题别在这扯,先把这一笔算清再说。

highgear 想把这次输的钱赖账,然后再开另一个赌题,1000元捞回来,然后两清。——自己没有1000元,赊账赌? (赌徒那两下子,哄3岁小孩。)

又扯别的赌题了:“不知道keil是什么做的,就闭嘴,别人不屑理你,你就真以为keil的程序是a51编的了?”

************************************************************
你那两下子算了吧。

先别扯别的,先把这1000元付清再说。我的邮箱:cmy19831@126.com

公平点,你也留下你的。男人点,别钱袋子只进不出,赖账!

我建议:请版主做个公证人,你、我各1000¥交到他那里,请他定夺。

别小人做了半天就这么算了!

楼主:
是个男人就别跑。

“你少来转移视线那一套,我悬赏1000让你给大家讲讲matr[2][2]怎么跑到matr[3][2]边界之外的?别跑啊”

*********************************************************************

highgear 已经准备换马甲了。 哈!设赌的人倒先跑了。

楼主:
精彩贴!

“不会数数,就别说matr[2][2]在 matr[3][2]边界之外。一定要记住啊,这孩子,真不听话。”
*********************************************************************

先付完1000¥,然后我教你怎么数matr[2][2]。

教你半天“不是第4个单元,是第7个单元!”这孩子,怎么就改不过来呢?

网友E:
不要搞这些无聊的东西!!!!!

孔乙己曾经说:茴字有好几种写法的。写点正常的把

网友F:
珍惜生命啊

很看不起13楼煽风点火的行为!

楼主:
写点正常的。

《C Primer Plus》P249 第10.1.4  数组边界
   使用数组的时候,需要注意数组索引(下标数字)不能超过数组的边界。也就是说,数组索引应该具有(相对数组来说)有效的值。例如,假定您有这样的声明:
         int doofi[20];

   那么您在使用数组索引的时候,要确保它的范围在 0 和19 之间,因为编译器不会为您检查出这种错误。

*********************************************************************

这就是“声明”与“使用”数组时的差别。

声明 int  doofi[20]  告诉编译器您需要一个数组。数组说明中包括数组元素的数目和元素的类型。编译器根据这些信息创建合适的数组。(一个连续单元的分配)
  声明中的方括号[ ]表示doofi为数组,方括号内的数字指明了数组所包含的元素数目——即20个int 元素。(声明表达式中方括号内的数值既不是“下标”,更不是“索引”。它标示的是数组的长度(sizeof 求值。) 这和使用/访问数组元素时[ ]内下标/索引数字根本是两个含义。)

  要访问数组中的元素,可以使用下标数字来表示单个元素。下标数字也称索引,是从0开始计数的。因此,doofi[0]是数组doofi的首元素,doofi[19]是第20个元素,也就是最后一个元素。

    所以,“数组说明”是要告诉编译器:我需要一个[20]个int元素的数组。(申请[0]个元素的数组是没有意义的。)
   而编译器为你分配的数组元素标识索引号是 [0]~[19]。

  doofi[20]对doofi数组来说是无效索引值!它不是编译器为这个数组分配的单元。

所以,一个char matri[3][2]说明的数组,其能够访问的元素是从matri[0][0]~ matri[2][1];
即 matri[0][0],matri[0][1],matri[1][0],matri[1][1],matri[2][0],matri[2][1] 6个元素。

matri[2][2]是第7个元素。matri[2][2]是matri数组的无效索引值!

网友G:
就尽管研究这些东西吧,我还是用土语言写自己的程序。

网友H:
嘿嘿

嘿嘿,我总嘿嘿,今天嘿嘿可不是一般的嘿嘿了就嘿嘿了!

网友I:
白马非马也

楼主:
赌1000之前也应该做个实验证实一下。

没办法,不会写实验程序。

char  data matr[3][2]={
                       {00,01},
                       {0x10,0x11},
                       {0x20,0x21}
                        };

char  data back_matr=0x78;

main( void)
{
matr[2][2]=0x34;

while(1);
}
程序运行之前,RAM区 matr数组内容及后面的back_matr 变量内容连续显示为 00 01 10 11 20 21 78 。
程序运行之后,RAM区 matr数组内容及后面的back_matr 变量内容连续显示为 00 01 10 11 20 21 34 。

matr[2][2]越界将back_matr 内容覆盖。

网友J:
o

真是无聊!!

网友K:
re

一天白干饭吃多了,没项目做!
无聊

网友A:
有人说你是东厂精英,果然名不虚传

说你弱智,你不服气就罢了,也不能用歪曲造谣来为自己辩解,哦,是边界。别人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你填饱肚子,让你定义一个[2][2]数组填充[3][2]数组,你为了攻击那些善良的热心人,不惜祭出你的东厂5级魔法“蜃幻“,硬生生的扭曲了善良人的好意。哎,这不怪你,都怨三鹿精和猛牛怪没教好你。

不过,小衲点醒你,你的第二个法术是东厂绿狗疯怪派的三级魔法“疯狗十三咬“。 小衲念你不会数数,好意告诉你,你咬过10人了,剩下的来咬小衲吧,不要祸害他人了。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善哉,善哉.

网友L:
可见

冲动是魔鬼

楼主:
东厂五级魔法都上来啦? 听不懂。

为了1000元,不至于撒泼、开骂,脏话,老一套,没用!
再输红了眼,也得照规矩办事。自己开的赌局,放下赌资认输。爱上哪撒野都行。

告诉你一点隐情:第二个“法术”,就像第一个法术一样,摘自《C Primer Plus 》第249页数组边界一节中“程序清单10.6 ”。

你以为是我为这件事自创的?迫不及待就开骂了。——骂错人啦!逮谁骂谁,这次不小心把作者 Stephen Prata 给带上了。

有能力你也写一个原创程序来运行一下,抄书上的也行啊。证明你的有道理。我付你1001¥,决不撒泼赖账。

(别尽说那些连“说明、定义、引用”都分不清的话。什么叫“定义一个[2][2]数组填充[3][2]数组,”?)

别下次来个“信书不如信己”,Stephen Prata 算老几,世界著名教材算老几?天下事唯我说的是正解。“编译器不可信,我自己做的编译器一定把0x34写到char matr[3][2]数组的第4个单元matr[2][2]内”

感情我碰上了一个心理疾病患者?

撒泼又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是......的表现。

楼主:
突然发现highgear思维有些怪异???

   highgear帖
    “.....要怪也得怪三鹿,你说你忧郁,因为别人拿高薪,大家理解你,这全是三鹿惹得祸!都是万恶的资本家做的孽啊!”

****************************************************************
    这都扯得上么。语言逻辑混乱,思维忽东忽西,一会儿万恶的资本家,一会儿三鹿精、蒙牛怪,一会儿又跳到了东厂,什么绿帽子疯怪派,小纳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一会儿脏话满嘴喷,一会儿又阿弥陀佛入了佛教,“我不下地狱谁.....?”

    该不会是精神上受了什么刺激,语言混乱了?

    说出的话很难理解。怎么说话跟我祖父那一辈倒很像。我祖父今年86了,头脑已经不是那么清醒。一天到晚骂这个主任拿了高薪不合理,那个院长年薪40万是万恶的资本家,搞剥削劳动人民。不是在搞社会主义....三鹿资本家为了赚钱,不顾老百姓死活....造孽啊....

我告诉他:中国早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你们院长现在不叫院长叫董事长,分配制度不一样了。

“什么?那这个国家还了得啊......50年代的时候,我们....”

唉,老人的思想无法改变,老人没有对与错。他们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谁反对他们,他们跟谁急。我们都理解、原谅他们。

     那就让他们安静地好好活着吧。

此贴结贴!

建议版主删除此主题贴。

网友M: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用吵了,把钱都寄给我好啦

网友N:
老人下棋。

偷子、悔棋,什么都干。没个输赢。玩玩笑笑而已。

网友L:
没必要了,不值得

网友O:
说不清了。

   一个说的是定义,一个说的是使用。搞不清是没说明白,还是没理解清楚。
都是那个“0”惹的祸!

网友A:
wxj1952你11咬了

难怪你忧郁别人拿高薪,原来是家传秘宝。

“我们都理解、原谅他们“,呵呵,说明你那几个马甲,一起都上阵过。你能在这个论坛里找出有个尊重你的人吗?哦,忘了,你自己说过不需要别人尊重,哈哈,性格决定**,你尖酸恶毒,天性凉薄,自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得到尊重,在论坛里发泄, 也不会让你有好的心情,更与你渴望得到的尊重无缘。

小衲看你不承认你师门东厂,此为不忠;四处树敌,致使他人问候你家人,是为不孝;刻薄恶毒,这是不仁;谩骂热心助你之人,此为不义;不知jz, 不会数数,此乃不智;见指名pk单挑,逃之夭夭,实为不勇;虚言悬赏,却不兑现,此乃无信。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小衲念你愚顽,智力不足,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无信,无法领会小衲的一片苦心,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好自为之吧。小衲以后再点化你。

敢请斑竹结贴

楼主:
中国老师从来没这样强调过。

在一个数组定义中,方括号[ ]内的内容要求是一个“必须大于0的整数常量表达式。”
第1、强调必须大于0;
2、必须是整数;
3、必是常量表达式,而不是变量!也就是只能是一个标量——具有唯一值的常量。在编译阶段就由编译器确定了的。

而在数组引用中,方括号[ ]内的数字是下标或索引,它是一个“变量值”(而不是常量)!是在程序运行阶段(而不是编译阶段)才确定并可以改变的。
例如,最习惯的用法 matr,i 是一个变量。按编译器给数组元素的编号分配规则,索引数字 从0开始。

网友H:
嘿嘿

谁输了,谁就认了吧,脸皮总还是要一点的。

网友P:
wxj1952:

int a[10];
int b[10];
int *p;

......

p = a;
tmp = p[-1];   //  你觉得访问到哪了?

网友P:
还有,

在30楼中的:
"在一个数组定义中,方括号[ ]内的内容要求是一个“必须大于0的整数常量表达式。”

实际上,在C99标准中,数组长度是可变长的,也即可以这样:
extern int n;
int a[n];

具体可以去看C99标准.

网友Q:
从0开始数

我也被你们搞糊涂了

楼主:
内存中数组是如何分配/布局的

最右边的下标最先变化(变化最快):

int a[3][2] ——>a[0][0], a[0][1],  a[1][0]],a[1][1],  a[2][0],a[2][1]
第一个元素:a[0][0],
最后一个元素:a[2][1]。

    所以,a[2][2]或者a[-1][1]均超越a数组界限(之外)。C语言不能检出这类错误。“在运行时增加对数组下标的范围检查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下标范围检测被认为并不值得加入到C语言中。

回wlsui朋友:

    可以通过一个指向数组a第一个元素的指针p来访问整个数组,但也可以让指针指向数组任何一个元素,这样就可以访问从该元素之后的数组片段。有些人(主要是Fortran程序员)用另一种方法扩展这种技巧。他们让指针p指向数组前面一个位置的地址(a[-1])这样就可以使数组的下标从1到N,而不是从0到N-1。
     如果你和许多Fortran程序员一样在编程算法中已经习惯了数组下标从1到N,那么这个技巧对你可能很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个手段完全为标准所不容(标准第6.5.6节,“Additive operators”作了明确禁止)而且这个做法确实被特别地标注为可能引起未定义的行为。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了你这个方法。
    要取得Fortran 程序员所需要的效果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在数组的声明中让它的长度比所需要的多1,这样数组的下标范围就是0到N。然后只是用1到N就行了。不必疑惑,不必惊诧,就是这么简单。

————摘自《C专家编程 》第9章 再谈数组

楼主:
回wlsui. 建议另外开贴讨论数组问题。

建议另外开贴讨论动态数组问题。这里主要让highgear给个说法。证明a[2][2]是char  a[3][2]数组的第4个单元。

关于30楼的内容,请参考《实用C语言详解》数组说明部分。

另外有一点疑问:假设下面您说的动态数组n为变量,也就是说,编译器不能在编译阶段确定数组a[n]的长度,

1、不会是说的临时申请动态内存malloc吧?如果不是,下面:

2、您的意思是说,数组a[n]的长度可以在程序运行阶段随n的变化而伸缩变化,对吧?
3、这个可变的伸缩范围是2的16或者32次方(int n)?
4、当数组a[n]长度伸缩变化时,编译阶段分配在它后面的变量ptr,结构变量AAA等怎样跟随移动?也可能C99不一样。C51类是连续分配,所以数组只可能是静态固定分配长度。由编译器确定并分配好的,在*.m51文件中可以了解到长度、地址等具体信息的。
5、如果编译器不能确定数组a、b的长度,那么连接器怎么办?如何定位各个变量的内存位置。

extern int n;
extern int m;

int a[n];
int b[m];
int *ptr,abc;
 struct STRU_A AAA;
.....

网友R:
wxj1952不要 咬着不放嘛!!!!!!!!!!!!

wxj1952不要 咬着不放嘛!!!!!!!!!!!!

网友R:
wxj1952

a[q - p] = ?

int a[3];

    a[1]=0; a[2]=1; a[3]=2;

    int *p, *q;

    p=a;

    q=&a[2];

网友S:
删了吧

看着反胃..........

楼主:
回29楼,该交钱交钱,废什么话。

催他交钱,他倒给你念起佛来了,一副可怜相。

这让你给个说法,没人让你下地狱。

highgear 有什么资格谈论别人的长短?

还是先关照一下自己当下的脸面和尊严为好。

楼主:
别玩了,这种人,蹭一身鼻涕,没办法。

理他呢,我看他意识都渐渐模糊,有点开始说胡话了。

穿一件沾满污秽的马甲,也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我是为了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子前辈无端受辱才跳出来破口对骂的。”
......

话都不会说了。不小心说漏嘴把背后主子给招出来了。果然是主子雇来的奴才。

“这个论坛的气氛很怪异,我见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无端被辱骂才跳出来对骂,哈哈,论坛里的技术对错关我p事。”

“跳”出来“对骂”,自己形容得好,很形象。

原来论坛里所谓技术问题1000¥开赌局也是主子授意?
“关我p事。”奴才赌气不干了。(主子不肯出钱?)

    不干也别把主子卖了呀。

别玩了,再玩下去,要出精神病人了。对谁都不好。

散伙!

网友K:
re

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带的学生.........
哎...

网友I:
原来是一群。。。

以下引用《: 29楼别跑题。

又跑别人的楼盘上教LZ怎么做人来了。问你1000¥准备好没有。别老想转移注意力。怎么做人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这个ID至少有5、6个人共用,一帮师兄弟,用不着马甲。(只有冷漠用自己的名字。个个同学少年,没有任何追求让谁尊重的心理需要。那是你们这帮老家伙活着的的心理需要。就这么一句话老重复说了N遍,是不是典型的老年人智力退化症状。跟老年人说话太累!》

网友R:
38楼字打错了啊!郁闷

楼主:
觉得理论上讲得最好的还是HWM。

看了HWM的帖子,印象深刻。那不是一般书上能看到的语言。HWM是不是当过、或者仍在做大学教师?落笔成章。做教师应该是最棒的。

记得当时在学校,授课教授写的讲义文笔很差,纸张发黄,很难读懂,因此难有兴趣。学完了的东西如果不用很快就忘了。很少遇到文笔漂亮、口才出众的老师。

没什么,发发感慨。敬佩那些能把事情做到绝顶的认真的人。

楼主:
再胡说一次。

highgear :“到底是整个数组还是单个元素,任由wxj胡说了。”
***************************************************************

  好,就按 highgear说的,matr[2][2]不是元素是数组,咱再胡说一次。给你讲讲 matr[2][2]是怎么跑到matr[3][2]之外的。

证明: 如18楼程序char matr[3][2]及back_matr 照写,将matr[2][2]元素修改为char  matr[2][2] 数组说明。

char  data matr[3][2]={00,01, 0x10,0x11, 0x20,0x21 };
char  data back_matr=0x78;

main( void)
{
char  matr[2][2]=0x34;
char  a=0x55;

while(1);
}
程序运行之前,RAM区相关内容连续显示为00 01 10 11 20 21 78 00 00 00 00 00 00。
程序运行之后,RAM区相关内容连续显示为00 01 10 11 20 21 78 34 00 00 00 55 00。

这下更干脆了,整个matr[2][2]数组被创建到了matr[3][2]数组之外!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了。
如此简单的3行证明程序算什么法术?如此简单的概念还用专门写一个程序来证明?

    C语言 名字的作用域:在两个包容的作用域内(当一个作用域包含另一个时)分别使用了同一名字时,较小的作用域将隐藏于同名外层作用域。(即所谓“挖洞”)。
   例如: int i;
   main( )
  {
     double  i ;
     ......
   }
   double i 局部变量具有分程序作用域,小于全局变量int i的源文件作用域,它使得int i只能在除 main 之外的其他函数中使用。也就是 double i 将 main 从int i 作用域中隐藏(屏蔽)起来了。

例如,如果上面程序在 main 中使用到数组元素 matr[1][1]=0x45; 它将45h写到matr[2][2]数组,而不可能写到matr[3][2]数组。

最有力的辩据:是把所有可能的概念/结果都预先写出证明,让对方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