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代码操作51的片外RAM啊

楼主(2008-09-20):
还有比如把一锁存器挂在D0总线上怎么用C语言操作

网友A:
XBYTE[0x8000]=0x55;

楼主:
在KEIL里吗

XBYTE[0x8000]=0x55在KEIL里怎么用啊

网友B:
re

就是这样用的呀,,再在后面加个分号就可以了
XBYTE[0x8000]=0x55;

只不过一般为了便于修改,使用宏定义
#define myExRam XBYTE[0x8000]

.
.
.

main()
{
..
.
myExRam=0x55;
..

}

楼主:
我刚刚用hotyong 给的方法性不同拉

宏定义的时候没问题
可在代码里不可以使用
使用就报C202错误

网友C:
那里地方不要先定义吗

网友D:
#include加了没有啊.

网友B:
nin124说得对

要加  #include<absacc.h>
差点忘了!

楼主:
我把INCLUDE那句家上了

网友A:
去掉“XBYTE[0x8000];”后面的分号“;”。

网友C:
谢谢XUYAQI朋友

没有发现错误

网友C:
我在KEIL里面看到有定义好的P口地址

如下
        1    P1=0xFA;
        2    P0=0X20;
        3    exram=0x30;
        4    P2=0x80;
        5    P3=0x81;
        6    P1=0XFF;
1,2,4,5,6在仿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端口的变化,可是用4句代码无法显示出来
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A:
exram=0x30;要在外存看,看图。

楼主:
谢谢xuyaqi朋友

那么如果想把数据写到8004H地址的外设
宏定义应当为下面的数值把
#define myExRam XBYTE[0x8004]

网友B:
是的

那么如果想把数据写到8004H地址的外设
宏定义应当为下面的数值
#define myExRam XBYTE[0x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