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液晶DB0-DB7挂在了P0口上会数据冲突吗

楼主(2008-09-20):
51MCU的C代码放在片外对挂在P0口的或者P2口上的掖晶操作怎么才应对啊

网友A:
液晶有片选呀

网友B:
你的意思是MVOX @R0,A方法吗

可是用C怎么操作EXTERN P0口吗

网友C:
EXTERN P0口?没听说过

你只要知道你给液晶的地址,,把它当外部RAM来用就行了呀!!

楼主:
随手写的

就是怎么用C来操作片外空间啊

网友B:
看了看业经的资料好象不可以吗

型号是CM12864-2的
说数据自由在E的下降沿被业经锁存了。
没注意看MCU的外部读写时序,好象不可以实现啊

网友D:
看了半天。

先使能显示器。直接让p0等你的数据就是了!
对于时序要求高的,可以再增加锁存器。

楼主:
这样做的

LCD()
{ P1=0XA0;    //P1.7连掖晶E引脚,P1.6连R/W,P1.5连RS引脚//
  exram=0x30; //写数据//
  P1=0;
}
在exram=0x30执行结束后MCU要从外部FLASH取指令,P1=0后,P0总线上的数据可能就不是0x30了,那么液晶在E下降沿捕捉到的总线数据可能就不是0X30了吗
这样期望数据不可能被显示出来的吗

楼主:
“P1=0后”应该是下降沿时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