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源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07-07-02):
请教各位前辈,我系统中有一个32M的有源晶振,系统电压是3.3V的,晶振大概5次中有1次起振后只有10M频率输出,换过晶振后还是如此,是否有什么方法问题它的振荡频率?谢谢!!

楼主:
回楼上

没有ENABLE脚的,一共就4个脚,电源,地,频率输出脚和一个空脚,这现象我目前归结为晶振质量问题...或许是吧...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芯片阿?

需不需要进行熔丝位的设定阿?

网友B:
你空载侧侧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分析方法

网友D:
赞成wjy1107

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