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话拔号报警产品资料

楼主(2007-07-02):
有哪位作过电话拔号报警的安防产品,给点相关提示资料啊!谢谢!
用专用芯片拔号,解码的。

有关无线遥控器自学方式如何实现的啊?

网友A:
8880/8870

网友B:
RE:

便宜的专用芯片拔号HT9200A,解码:8870

楼主:
用HT9200A拔号经常拔不出去啊

有时能拔内线,又不能拔外线,或是外线有时能拔,有时又不能拔这是为什么啊!
大家出个高见啊,谢谢!

网友C:
这个也许不是9200A的问题

网友D:
你放心,肯定不是9200a的问题。你送到线路上的信号失真太大

拨号电平有国家标准,很多项指标,你没有专用仪表,发现不了问题在哪里。

楼主:
说的是啊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个9200的DTMF脚有信号输出,但是就是拔号不成功。
我想可能是信号幅度不够或是频偏较大。

大家常对付双频拔号不稳定有哪些主法啊?谢

楼主:
讨论一下哟

HT9200拔号相的,

无线对码学习相关的

网友E:
MT8888一个就搞定

楼主:
成本高不?MT8888

有作过无线对码的没?

网友E:
无线的可直接套用232协议的或使用2262、2272的都可以

自己编制协议的也可以

楼主:
自学习方式的哟

对着主机学习一下其中一个按键,之后其它所有按键匀可识别的啊
这种自学习方式,有同志们作过没

网友F:
急需DTMF拔号解决

用1076测试,0KM电平在-20左右,其它的都正常这个要如何调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F:
紧急求救啊!DTMF拔号电平问题

用1076测量时线路仿真0KM电平是-20左右,但其它点电平正常,但有的号拔不到,实际用电话线拔号又能拔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给个招,DTMF拔号如何调好放大电平幅度,在0-7KM内,我量了一个其它电话机,0-7KM内电平幅度基本一样的。可是我的却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等待!

网友B:
RE:

你贴个HT9200A的外接电路图看看,我用了好几年了都没什么问题
我网站的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图里面有HT9200A的电路,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2007-08-02):
紧急求救啊!DTMF拔号电平问题与掉码问题

紧急求救啊!DTMF拔号电平问题与掉码问题

用1076测量时线路仿真0KM电平是-20左右,但其它点电平正常,但有的号拔不到,实际用电话线拔号又能拔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给个招,DTMF拔号如何调好放大电平幅度,在0-7KM内,我量了一个其它电话机,0-7KM内电平幅度基本一样的。可是我的却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等待!
我的图贴不出来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电路试过不少了,总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能发个电路图给我吗?或是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louts6@163.com

楼主:
有没高手解一下哟

这个问题搞了我好长时间啊!DTMF拔号电平问题题啊,苦啊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

21上这么多高手帮忙看看啊

网友G:
请把问题再说清楚些

我做过MT8880的成熟方案,请在《通信版块》搜索我的名字,即可找到该**

楼主:
终于有高手出手了啊,多谢了

xiubing65 大哥
你好啊,我的问题是:

用1076电话机测试仪器测量线路仿真0KM电平不对,是-20左右;且外线电压也比较高在10-19V之间。但其它点电平正常,有的点会掉码,比如1KM,或2KM。3-7KM电平值很好,也不会掉码。拔号时电话线的电压在4-12V之间。

故障机我发现只接DTMF发送电路就会好,但我的电路要传音频信号啊。只要一接上音频耦合电容就不对了,我也试了好多的DTMF放大电路试过了,都是0KM-2KM线路仿真不通过,电平不对,有时第一个或最后一个码拔不出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7123727630.pdf

楼主:
我自已搞定 了

网友H(2013-11-23):
引用 网友F:
用1076测量时线路仿真0KM电平是-20左右,但其它点电平正常,但有的号拔不到,实际用电话线拔号又能拔通,这 ...

9200 DTMF拨号有信号输出确定频率拨的码号是对的就OK了,这个就跟9200没有关系了,其它拨不了号了跟摘电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摘电平过高会影响拨号失真拨失败,一般摘来的电平都是6-16V之间,一般都是6V,如果你不清楚就用一台普通的电话机接上电话线然后摘测试一下电话线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