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8-09-21):
  51的每一单元为几位?
  RAM与ROM(内外)是否统一编址?
  MOV类指令只能在内部RAM或者A与外部RAM间进行?其他指令呢?
51汇编指令是不是只能按给定的111条编写?
小弟初学,希望各位骨灰能帮忙解惑

网友A:
re

51的每一单元??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位数的话,那么51是8位机,但它有位操作、位寻址,这是51与其它单片机的不同之一,可以说51操作的最小单元为1位
RAM与ROM(内外)是独立编址的

51汇编指令只能按给定的111条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