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vc 添加关联变量

楼主(2007-07-03):
大虾们好:
   我用VC 编了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界面程序,运行后能正常生成界面,如添加一个成员变量或给某个控件关联一个变量,运行后就不能生成界面了!!!!!!!!!!!????????????,编译,连接后 也没有错误!!!!!请教大虾们是何原因??
    我电脑的操作系统是正版的,VC开发软件不是正版,不知与此有关没有?

网友A:
hehe,没关系,我的全是盗版的

hehe,没关系,我的全是盗版的。

编译的时候不要点击工具栏的编译按钮,选择菜单上的编译功能,好像是Rebuild All.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