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什么元件可以代替干簧管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网友A:
用霍尔元件

网友B:
红外线对管不知道行不行

有没有用过红外对管?

网友C:
用电感型传感器,用红外就准备经常擦灰尘吧。

网友D:
同意4楼

 用电感型传感器,也就是接近开关只类的传感器,有8-30MM外径可选择。如果在门上面嵌一永磁体效果更好,10-30电源电压

网友E:
嘿嘿

2楼正解。原因:改动最小。

是电梯上用的吧?开门到位信号?

网友F(2014-09-13):
接近开关,市场价10来块钱就搞定;

网友G:
接近开关 门磁开关不就是干簧管...

网友H:
二楼正解!四楼的也行,但门靠近而突然又静止了,就没信号了,不可靠!霍尔元件就没有此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