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堆栈指令A与ACC又嘛区别?

楼主(2008-09-23):
  书上讲堆栈指令只能直接寻址 ACC表示E0H,那A表示嘛?A不是ACC的简写么?

网友A:
所谓“A”是相关指令对累加器A的缺省指定(不占操作数指令

而PUSH和POP没有缺省指定累加器,要访问累加器就必须采用其所允许的直接寻址方式,“ACC”就是累加器A的地址。

楼主:
re

明白了 谢谢HW

网友B(2013-09-02):
不深入学习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