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板功能大征集

楼主(2007-07-03):
    应朋友需求,做几块直流电机的控制板,客户的要求是能正反转,用电位器无极均匀调速。
    目前已设计了以下几个功能:
1、电机正反转
2、无极调速
3、电机转速测定
4、无线编码遥控
因对直流电机功能应用知之不多,且设计制版一次花费不少精力与成本。希望大家提提建议,是否有好的功能需要加进去,满足目前或将来的某种功能需求。
   电路用的是STC12C5412单片机+GAL16V8+L298架构而成,遥控部分采用PT2262与PT2272芯片构成的无线通讯。

网友A:
也不了解

顶一个先。

对直流电机很不了解的说

网友B:
可参考变频器的功能

1)分段设定转速
2)分段的时间设定(段的时间长度)
3)段提升(或降低)的加速度

如果能够有制动是最好的

网友C:
最好有

故障报告。哪里、哪类、哪个器件故障之类。

网友D:
re

制动、带负载

楼主:
谢谢大家提建议

    楼上几位说得都很好,尤其是3楼提出的参考变频器功能。我原打算加1个外置存储器的,但考虑到IO口线有些紧张,拟打算将STC4051AD内部的EEPROM作为未来的存储器,存储马达转速与时长,因为电路晶振是已知的,用软时钟应能解决定时问题,这个功能以前我是叫它学习功能,就是用户调一满足要示的转速,按一下设定键,PWM值记入EEPROM,当将控制器转入重现时,将重现学习过程的速度与时间曲线,时长目前还只能用PC机通过串口管理了,脱机时无显示部件,按键也有限,不好作参数输入功能。
   gyt提到的故障检测也很有必要,系统目前设计了一蜂鸣器,拟采用PC机长鸣,短鸣来区分各类故障的报警输出方式,至于故障的检测,目前是将L298驱动电路上的电流采样回馈到AD输入口线,理论上可实现能侦测到马达是否接入或过载,系统输出控制通道是否畅通。
   电机制动功能,看L298的PDF,我的理解是L298电路本身能完成的,但未测试过,直流电机的惯性很大,精细作业时的确应考虑紧急制动的功能。
   设计时,我考虑了这控制板也能用于要示不高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用串口通讯的两个IO口完成程序下载,参数更新和步进电机脉冲及方向的输入。
   经几位一提醒,思路开阔不少,大家继续给给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E:
用那种算法控制呢?上PID吗?转速范围多大?

做好了,预定一块.
那位精通直流电机控制.可以联系我.
有偿啊.
小功率的.空心杯电机.转速范围最大到最小相差10000倍.
hqgboy@126.com...

网友E:
L298转速小的话,转不起来.

精确调速,不知道如何实现?电位器吗?
正反转、快速制动、无级调速、闭环控制。。。

楼主:
上传电路原理图

   大家可下载后看看,也便于大家讨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411286335.pdf

网友F:
加一些振动传感器构成故障自诊断系统

这样做起来系统肯定很庞大了,呵呵....

网友G:
学习中

小弟认为控制还是要注意 算法。用欠阻尼还是过阻尼,也要根据现场使用决定。我主要是大功率系统使用过。几百千瓦电机

楼主:
我这个电机控制器是控制小电机

   也不打算搞PID。 但我想把它做得可靠些。

网友C:
可靠性确实是用户最看重的

网友E:
古班,可靠性包括精度吗?不知道您对精度方面有何打算.

如果仅仅是能转起来,我觉得这个好做.
但保证精度的话,就值得好好研究了.

网友E:
用AD做速度(电流)反馈,速度跟的上吗?

楼主:
已完成PCB设计,传个效果图大家看看如何

网友H:
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