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第一脚RO电平?

楼主(2008-09-23):
MAX485芯片差分输入脚A和B脚悬空时,MAX485的第一脚RO的电平为高还是低?

网友A:
o

不确定

楼主:
怎么判断?

RO要是接了单片机的中断脚那不是很难判断了?那位大侠有解决方法,用软件和硬件处理都行。

网友B:
不准许这样使用

可在在本地加偏置解决,使浮空电平为逻辑1。

网友A:
o

上拉或下拉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
RE: 协议不允许,但大部分芯片都能输出高电平

不过还是不推荐使用,呵呵

楼主:
数据手册没

现在就是买了芯片有部分RO脚是输出低电平的,(估计是是假冒MAX的)导致程序死机了。只要A,B端有设备接上,RO脚输出就是高电平了。程序正常。看了下MAX485的数据手册,好象没有在A,B端接上拉的用法?

网友A:
o

没接设备状态就不确定.

网友D:
建议使用MAX3085,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价格贵。

网友E:
一个上拉/一个下拉,有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