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 LED 顯示 浮點數( float ) 的問題。!

楼主(2008-09-23):
現在想在一個六位 LED  顯示屏上顯示一個浮點數( float ),像3.14159。假如這個值是會變的。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個浮點數拆開然後送顯示緩存區。
請高手指教!

用匯編可行嗎?或是 Keil C 會更好點。

网友A:
用C吧!汇编太麻烦了!

你首先需要确定数的大小,是不是超过6位显示的范围
而后分离整数和小数,同时根据整数的位数确定小数点的位置和要显示的小数位数!

楼主:
這個順序我也知道

不過就是具體的實行過程。能具體一些嗎?

网友B:
51单片机驱动能力很弱,可以改为吸入电流

化为整数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