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VR中有些标志位要设计成写1清0?

楼主(2007-07-04):
为什么AVR中有些标志位要设计成写1清0?
有些例子也是在该位被硬件置1后,再对其写1来清0
这样的话明明语句是置1的,但实际寄存器的值变成0,这不矛盾了吗?
另外如果:
原来是0,写1
原来是0,写0
原来是1,写0
分别会出现什么情况?
百思不得其解,望高人解答!

网友A:
怪吧,人家咋要求你就咋做呗。

不服气的改行做芯片去。

网友B:
一点也不奇怪,写1是要产生一个复位的脉冲

能写0清除就很可能也可以写1进去,而这与功能要求不符。如要控制只能写0而不能写1,则硬件比较复杂。

网友C:
这是现代的发展潮流~~~好些ARM和DSP都这么搞~~~

分工明确~~~

网友D:
关键地方都是写1清除的……

网友E:
可以去问ATMEL,见笑了

网友F:
估计设计者认为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G:
少见多怪...

网友H:
按人家的要求做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