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2 芯片存入数据

楼主(2007-07-04):
请教:
  E2  芯片,如AT24C164 即可串行控制输入、输出数据,也可在写片机上写,如有已有许多数据要装入其中,一般怎样做安地址注入。

网友A:
地址是否连续

一般的编程器上应该支持要写入数据的开始地址。

呵呵!实在不行就写程序控制一下吧!

网友B:
wjy1107说的是

很多时候可以用买来的编程器直接写。

不行的话可以自己搞一个简单的小东东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