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把CAN接口芯片用在UART应该比485好

楼主(2008-09-23):
从电平上,CAN芯片如PCA82C250应该同样适用于UART信号的收发
这样用了以后,两个UART同时发送数据时最多就是把数据破坏掉
而不会像485芯片那样可能烧坏芯片
通过检测RX回来的信号,也能判断出是否数据发送正确(看起来)
其他应该都可以不用调整,成本也差不多

是不是?

网友A:
完全可行

完全可行

网友B:
不行!

485的驱动能力比CAN强,除非有好传输协议......那还不如直接用CAN呢!

再说485也可以用“线与”方式的,用发送端反向控制发送使能端就可以,不过我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