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有8个I/O口,怎样供20个按键扫描使用?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网友A:
ID有点像~~~

网友B:
用3根线做3-8译码,然后用剩下的5根,做5×8=40个按键

楼主:
谢谢LS,但不许加外围器件

网友C:
分两步

做成4x4的,然后在任意一行再加4个键,例如说,加在第一行,列线共用,

在4x4区,设置一个键位第二键盘选择键,这样,就行了

网友D:
笨...

还可以对地接按键啊...

网友E:
可以考虑

网友F:
直接做4*5就行了,口不够,地线凑

网友B:
我说完楼主就改题了,郁闷

如果对地可以,那对电源也可以,那样可以做4×4×3种=48个键了

楼主:
ls不好意思

网友D:
tjsheep 就是少根筋

你自己仔细想想,到底能接多少个

网友G:
接地线,I服了U

不过确实好办法,菜鸟记得修改软件啊。

网友A:
键盘知识---数学排列与组合中的"组合键"->Cm2

Cmn=Am2/Pn=M!/(n!(m-n)!)=Cm(m-n)
由于是键盘操作,故取n=2,m>=2

m=2时. C22=2!/2!/0!=1  即最小组合键需要2个IO.即2线1键
       设2个IO为Pin0,Pin1.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m=3时. C32=3!/2!/1!=3  即3线3键.
       设3个IO为Pin0,Pin1,Pin2.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1,Pin2

m=4时. C42=4!/2!/2!=4*3/2=6  即4线6键.
       设4个IO为Pin0,Pin1,Pin2,Pin3.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0,Pin3
                 Key4=Pin1,Pin2
                 Key5=Pin1,Pin3
                 Key6=Pin2,Pin3

m=5时. C52=5!/2!/3!=5*4*3/6=10  即5线10键.
       设5个IO为Pin0,Pin1,Pin2,Pin3,Pin4.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0,Pin3
                 Key4=Pin0,Pin4
                 Key5=Pin1,Pin2
                 Key6=Pin1,Pin3
                 Key7=Pin1,Pin4
                 Key8=Pin2,Pin3
                 Key9=Pin2,Pin4
                 Key10=Pin3,Pin4

m=6时. C62=6!/2!/4!=6*5*4!/2/4!=15  即6线15键.
       设6个IO为Pin0,Pin1,Pin2,Pin3,Pin4,Pin5.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0,Pin3
                 Key4=Pin0,Pin4
                 Key5=Pin0,Pin5
                 Key6=Pin1,Pin2
                 Key7=Pin1,Pin3
                 Key8=Pin1,Pin4
                 Key9=Pin1,Pin5
                 Key10=Pin2,Pin3
                 Key11=Pin2,Pin4
                 Key12=Pin2,Pin5
                 Key13=Pin3,Pin4
                 Key14=Pin3,Pin5
                 Key15=Pin4,Pin5

m=7时. C72=7!/2!/5!=7*6*5!/2/5!=21  即7线21键.
       设7个IO为Pin0,Pin1,Pin2,Pin3,Pin4,Pin5,Pin6.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0,Pin3
                 Key4=Pin0,Pin4
                 Key5=Pin0,Pin5
                 Key6=Pin0,Pin6
                 Key7=Pin1,Pin2
                 Key8=Pin1,Pin3
                 Key9=Pin1,Pin4
                 Key10=Pin1,Pin5
                 Key11=Pin1,Pin6
                 Key12=Pin2,Pin3
                 Key13=Pin2,Pin4
                 Key14=Pin2,Pin5
                 Key15=Pin2,Pin6
                 Key16=Pin3,Pin4
                 Key17=Pin3,Pin5
                 Key18=Pin3,Pin6
                 Key19=Pin4,Pin5
                 Key20=Pin4,Pin6
                 Key21=Pin5,Pin6

m=8时. C82=8!/2!/6!=8*7*6!/2/6!=28  即8线28键.
       设8个IO为Pin0,Pin1,Pin2,Pin3,Pin4,Pin5,Pin6,Pin7.
       组合扫描为Key1=Pin0,Pin1
                 Key2=Pin0,Pin2
                 Key3=Pin0,Pin3
                 Key4=Pin0,Pin4
                 Key5=Pin0,Pin5
                 Key6=Pin0,Pin6
                 Key7=Pin0,Pin7
                 Key8=Pin1,Pin2
                 Key9=Pin1,Pin3
                 Key10=Pin1,Pin4
                 Key11=Pin1,Pin5
                 Key12=Pin1,Pin6
                 Key13=Pin1,Pin7
                 Key14=Pin2,Pin3
                 Key15=Pin2,Pin4
                 Key16=Pin2,Pin5
                 Key17=Pin2,Pin6
                 Key18=Pin2,Pin7
                 Key19=Pin3,Pin4
                 Key20=Pin3,Pin5
                 Key21=Pin3,Pin6
                 Key22=Pin3,Pin7
                 Key23=Pin4,Pin5
                 Key24=Pin4,Pin6
                 Key25=Pin4,Pin7
                 Key26=Pin5,Pin6
                 Key27=Pin5,Pin7
                 Key28=Pin6,Pin7

如果加"独占键"即8个IO的接地键,那么8个IO不加如何器件的键盘个数为28+8=36个.

"组合键"的程序很好编写,可能比行扫描更好编~~~不要被它吓到,问问数学家~~~

祥见菜农的"键盘论"~~~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1888/message.aspx

楼主:
五体投地!

网友A:
我倒!!!李逵遇到李鬼了~~~否则俺真不想灌水~~~

网友H:
不用电源线跟地线,就8个口,127个键都行,编码的方式

网友H:
但是这样就不能使用组合键功能了

网友A:
不准组合不准加东西,估计36是极限~~~

网友I:
随便说说

用扩展多少都可以...
或用二极管很容易做20个如任意两个口通过二极管再接按键如图

     P00      | |                ------
    ----------| /|--------|--------O  O----------|
              |/ |        |                      |
                          |                      |
     P01      | |        |                      |
    ----------| /|--------|                      |
              |/ |                               |
                                               -----
                                                ---
                                                 -

网友J:
使用电阻网络啊,可以实现很多种.理论上可达127

加电阻不算加外围器件吧?

网友A:
这本是一道数学题,只准加上拉,其他都违法~~~

网友I:
用ADC扫键...

网友K:
交互式键盘接法

即任意两个键之间都可以接一个按键,总共可以接1+2+……+7=28个

网友L:
使用二极管,8 个 i/o 两次4*4,可以做到32个按键

网友M:
加地线

加根地线最省!!

网友N:
支持组合键不?

网友A:
这有个PDF文件

网友O:
真是高手阿~~~~~~~~~~~~~~~~

网友A:
我设计的5线10键产品已经14年了,现在还在继续...

不过做此键盘面膜的生产厂家开始时也感到好奇~~~

尤其是排版时有些晕~~~,因为不是"平面"的~~~

网友P:
三维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