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51与S51下载线和软件完全相同吗

楼主(2008-09-24):
用过的LS不妨指教一下.

网友A:
S2051可以串行加载

刚才看了一下,AT89S2051与AT89S51的加载软件和CABLE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
??

有S2051吗??以前一真在想要是2051也能用ISP下载就好了,只能用编程器去下载C2051的程序!!!!!!!

网友C:
LZ一定要写明芯片前缀,

LZ一定要写明芯片前缀,at89s2051,at89LP2051,at89s51,启芯LS2051,

楼主:
当然是指ATMEL的AT89S2051和AT89S51,AT89S52...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这两种MCU吗

网友D:
AT89S2051出来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