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以及串口外壳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8-09-25):
一直没搞明白的问题:单片机晶振为何要接地呢?好像接与不接效果都差不多嘛...而且不接的时候外壳上有一定的波形,也不知道怎么到外壳上去的,很奇怪...
另外就是RS232接口,有人直接把它和系统地相连,而大多数应用中我都发现这个外壳是什么都不接的,但联想到USB的金属接口边上有一个电阻和电容然后接地的应用,不知道串口外壳能不能和USB一样通过电阻和电容接到地上呢?这样和直接连到地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我遇到过串口外壳不接地的工频干扰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LZ自己也回答了

LZ说不接地,外壳也有一定的波形,这其实就是干扰,把它接地,接地了就应该没有波形了,也就是没有干扰了(非常理想情况下,事实是地也有干扰)

再说了,外壳接地可以说是常识了,只是为了抗干扰,别无他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因为平时接触的评估版基本都不接地的,所以一直弄不懂,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