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02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9-25):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想问一下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char c1,c2;
while(1)
{
c1=Read24c02(0x01); //读出24c02第一个地址数据
P1=c1; //显示在P1口的4个LED上
if(!K1) //按键处理
{
c1++; //值加1
Write24c02(c1,0x01); //重新写入24c02     (把++后的C1还存到0x01地址单元)
while(!K1); //等待按键松开
for(c2=0;c2<250;c2++); //松开按键去抖
}
}
}
程序每次到这地方(c1=Read24c02(0x01);),就不在向下执行了,只要把它去掉,后面的程序就可以执行了,奇怪啊,它本身是一个24C02的读程序啊,把读出的值给c1啊,也没错啊,怎么到那就不向下执行了呢?

网友A:
应该是那个函数太差,在里面loop了呗

网友B:
o

没什么奇怪的,不是程序有问题就是02没反应

网友C:
鬼才知道Read24c02()内是什么~~

网友D:
i2c读写都需要ack信号

应该是ack信号没用响应,如果是仿真运行,没有手动干扰,是没办法执行的

网友A:
可能之一是在那个函数里就一句while(1),哈哈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读函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