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0为什么是13位的

楼主(2008-09-25):
请教各位大虾,51的定时器方式0为什么被设计成13位?或者说为什么多一个13位的方式0,大家在使用中用的多不,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谢谢!

网友A:
是为了兼容8048

网友B:
我也来问一下二楼

那为什么8048的定时器方式0为什么是13位的,,
呵呵

网友C:
8048的定时器是八位的, 但它有一个五位的定标器

  合起来就是十三位, 8048的定标器只有固定的几个分频比, 51的方式0就灵活些, 但软件上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兼容.

网友B:
我穷追不舍

为什么8048有一个五位的定标器,为什么不是8位的呀!!呵呵

网友B:
我要求再这样说下去就没意思了,有些东西没什么为什么的,就像楼主为什么要叫fiddly一样.

网友D:
re

因为13比较点

网友E:
为了移植方便吧

是吗?

网友F:
关于5位定标器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

有不有老前辈介绍哈子

网友C:
就是最高5位的预分频器

  以前的书翻译叫定标器
  为什么是5位可能是因为芯片面积限制吧, 48是很古老的一款MCU

网友G:
嘿嘿

LZ非要问为什么预分频是5位,这个问题等价于:你的衬衣上面为什么是5个扣子?(也等价于:你的裤衩上为什么不也弄上5个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