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软件延时计算

楼主(2008-09-26):
  还是昨天那个程序

       ORG 0100H
       MOV R2,#200H

LOOP:  MOV R3,#250
       DJNZ R3,$
       DJNZ R2,LOOP
       RET

参考书上的解释延时时间=200*250*2个机器周期

我算的是 LOOP 循环201次,DJNZ R3,$循环251次,
MOV R3,#250 也是两个机器周期

延时时间=(251+1+1)*201*2  这样算对不对?

另外,51中的专用寄存器是不是都可以表示直接地址?
如 PUSH P1;PUSH TCON

大学四年荒废,一切从头开始。如果问的问题太低级,还望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A:
1)建议用仿真看,2)不仅可能而且只能。

网友B:
直接拿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来打。

算起来没意思。

网友C:
编译器里可以看到时间的

楼主:
现在只是在看书,还不知道什么叫仿真器

  学51必备软件有哪些?需要添置哪些设备?

网友D:
keil软件仿真可以看时间

楼主:
这就下去

网友E:
*

LOOP:  MOV R3,#5(现假设是一个小的数值)
       DJNZ R3,$
       DJNZ R2,LOOP
       RET

再读DJNZ R3,$
    程序执行次数     R3
           0          5
           1          4
           2          3
           …         …
           5          0(此时开始执行下一条指令)
所以程序执行的次数就是R3寄存器里的数值
参考书的计算是正确的。

楼主:
明白了

   DJNZ 指令是先减一再判断,我理解成先判断后减一了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