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08-09-26):
三极管放大电路一般使用在那些场合,最大能放大多少倍,

网友A:
这问题太有质量了

  放大器可以用在音响中,和用于信号的放大的电路中。
  最大多大?应该有人知道。我是不知道

网友B:
上面问题看模拟电路基础

网友C:
qqq

用在放大电路不多,常用在开关电路中。。

网友D:
小的10几倍,大的上千上万倍!

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就像一个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