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26):
单片机为pic16f873a

程序:
1.RC6 = 0;  //继电器控制负载电源关闭
2.delay();  //延时0.5s
3.RC5 = 1;  //继电器线圈断电,触点复位
4.asm("nop");
5.。。。。。。。。。。。。。。。

仿真器单步从3执行到4时,正常
但是仿真器从3全速执行到4时,pc指针变为0xffff,继而复位

线圈皆有续流二极管
烧片子试,此处也不正常
看门狗已经禁止

为什么pc会跑到0xffff???干扰????

楼主:
不会传图

网友A:
4后面是什么

有语句吗?没有的话.........

楼主:
re

有语句
只是截取了一段发上来

楼主:
re

对了,继电器控制的是电动撑杆换向。。。
不接撑杆负载的时候,各部分工作正常
一接撑杆就容易程序跑飞!
可是继电器换向的时候,撑杆电源已经关闭了,还会有问题??

楼主:
re

问题已经找到,是电动撑杆断电瞬间的瞬变脉冲干扰,电源处理有待加强!
从示波器上看瞬间干扰幅值最大可达到150v(撑杆dc220v供电)从断电到0v干扰持续时间大概900ms,这就是虽然系统加了延时,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
没用rc,只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接400v104高压瓷片电容后,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波形明显改善,单片机再没有出现复位现象

网友B:
以前也碰到类似单步正常,连续运行不行的情况

先将延时搞到很长,再慢慢降低,才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