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8-09-26):
我有个单片机设计,需要检测角度,0-90度,水平到垂直,用什么角度传感器适合单片机(51),还有,我需要测量重量,0-30吨,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 啊

大家帮帮忙 啊!

网友A:
请教,用什么传感器 回复

宁波北仑角位移传感器,材质导电塑料,防护等级为IP65,SHOU寿命为5000万次,我公司使用过,在恶劣环境下性能可靠.

楼主:
可以用于51单片机吗

可以用于51单片机吗

网友B: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测量重量,使用力传感器,购买相应规格的产品就可以了,测量角度也有相应的标准产品,怎么和单片机接口,要看你选购的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形式的,如果输出的是模拟信号,那么标准51单片机要扩展AD转换电路.你目前所做的工作和你的能力有一定差距,静下心来读一些基础的书对你将来发展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