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个AD转换的图

楼主(2008-09-26):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具体哪有问题,主要是显示部分和AD与单片机的读写连线部分。先谢过了

网友A:
有问题,"新手"中有说

楼主:
谢谢

在显示方面,是不是这样的接法,三极管驱动不够;
老师建议AD读写用总线接,请分析分析

网友B:
电路没问题才怪

网友C:
我一看显示电路一大堆问题

AD部分也没兴趣看了。显示电路,不是烧端口,就是显示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