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模拟USB总线可不可行

楼主(2008-09-26):
不要外设USB固件,能否直接软件模拟USB总线?

网友A:
51可能不够快吧

楼主:
我想就模拟1.0的,C8051速度上应该可以满足吧.

网友B:
高手就是多。

网友C:
re

PUDN 上有人用51模拟USB做的键盘
有全部电路 代码
楼主找下

网友D:
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

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带USB接口的MCU并不比51贵

网友E:
玩一玩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能模拟USB1.0 !!!

网友F:
没有必要研究这个,不如把专用的USB型MCU玩精

将来也能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产品

网友G:
没有必要研究

网友H:
51可以的

最低只需要6MIPS的51就可以象AVR那样模拟一个低速的USB

网友I:
5楼可以告诉软件名称或网址吗?

没找到你说的软件!~

网友J(2008-12-28):
也想知道哦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