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进来帮看一看

楼主(2008-09-27):
    大家好:我有一块板子,板上的单片机型号已被擦掉了。不知哪位大侠用过,帮看看是什么弄号的?

    芯片封装是直插的,共42个管脚。

    其中:第1脚和第2脚是接+5V电源, 20脚和21脚接晶振,22脚接地。

网友A:
少见

你那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B:
查找下复位引脚

请确认是否1,2脚全是供电电源引脚,另请查找说明下复位引脚号?一般判断单片机的型号需提供1电源引脚,2接地引脚,3复位引脚,4晶振引脚,另查看有无引脚是直接通过瓷片电容接地的,最好能画出电路图

楼主:
谢谢!

DIP封装的,好的!我再查查看,到时再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