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最便宜的51单片机,或者最便宜的单片机

楼主(2008-09-27):
推荐最便宜的51单片机,或者最便宜的单片机

因为做一个案子,代码量很小,还不知能不能赚钱,
最好不要仿真器,(有仿真器也要很便宜的);

1:最好51内核的,用c还是方便些!
2:实在不行,用汇编的也行!
3:价格最便宜的吧,一两块rmb吧;
谢谢!

楼主:
呵呵

就是几个io口,控制一下,最多一个定时器!
简单吧,呵呵呵

网友A:
呵 如果没其它功能,就用EM78P153S

呵 如果没其它功能,就用EM78P153S!!

便宜1.3左右
13个IO
1个定时器
一个外部中断再加P6口唤醒功能
静态电流uA级

应该能满足一般要求。

楼主:
ls

还要买仿真器,烧录器的,有点麻烦
也没有外部晶振,价格也没多大优势啊!
不知有没有flash的片子

网友B:
有量的话可以找一些代理帮你开发。

MCU 没有最便宜的,只有最合适的。我这边有一些 < 1元的 MCU ,看你的要求,应能满足功能,只是不知道楼主的性能要求?

楼主:
两个个按键,控制几个led而已

很简单的那种

网友C:
呵呵,如果自己开发,还是自己选型吧

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什么芯片适合你的项目。
否则,还是委托别人设计好了。

网友D(2014-05-14):
STC15F104W,8腿,4K

网友E:
华永泰科技

QQ:2355301437
E-mail:l.yang@hytic.net

网友F:
上海 芯旺微

网友G(2014-06-19):
我们的IC便宜稳定啊还可以免费开发啊

网友H(2015-03-03):
最便宜的单片机MSOP10,最小封装,SOP6,单片机,内置AD,PWM,提供技术支持,电话13587512506,18664868850,QQ,804724102,提供程序开发服务,可以做移动电源,无线充电,小家电,工业控制,另有高压稳压芯片,DIP8,220V输入5V输出

网友I(2016-08-26):
我这边有。包写好程序。少脚 的。1元以下。带FLASH。13676164361 Q 276046384 李生。

网友J(2021-04-06):
最便宜的单片机 wx:w455914964
IC名称        现存数量
FT60F011A-DIP8        40000
FT60F011A-sop8        26000
MC30P6060-sop8        52000
MC30P6060-DIP14        1800
MC30E6060-DIP8        1500
MC30E6240-sop8        40000
MC30E6060-SOP8        16000
MC30P6060-SOP14        18000
NY8A050D-sop8        1255900
NY8A051F-sop8        704150
NY8AE51D-sop8        666000
NY8A053D/E-sop14        115000
NY8A051D-dip8        6000
NY8A051F-dip8        2000
NY8A054E-sop16        50000
NY8A051G-sop8        88000
HF6201B-sop8        588650
HF6203B-sop14        2000
SM16206SC-ssop24        300000
817-sop4        4000
TM1809-sop14        3000
LM317-to-252        4000
MOSFET_5953-sop8        4000
FM8PE56-sop18        800
HF7552 sop8        8000
MT2492        130000
杂散元件        20000
9926A        3000

网友K(2022-12-08):
C10S011单片机3毛flash的

网友L:
聚元微呀,便宜,性价比高

网友K:
C10S011 C语言内部集成晶振 3毛
C20S021 C语言内部集成晶振 带PWM 和 ADC 7毛

网友M:
引用 网友K:
C10S011 C语言内部集成晶振 3毛
C20S021 C语言内部集成晶振 带PWM 和 ADC 7毛

带E2ROM吗?

网友N:
九齐dip封装的51F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带E2ROM吗?

是的带的

网友O:
便宜+稳定 还是STC的单片机  其余的OTP便宜的都不敢相信 但是做产品 质量还是排第一位 贵有贵的道理 无底线追求便宜 容易适得其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便宜+稳定 还是STC的单片机  其余的OTP便宜的都不敢相信 但是做产品 质量还是排第一位 贵有贵的道理 无底线 ...

最合适的  才是最好的,STC单片机20年的MCU历史,最稳定 很放心

网友Q:
还有买洛阳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