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08-09-27):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种实时时钟芯片,计时精度一般即可,主要是抗干扰能力要强.谢谢.想做一个定时器,用在强电磁干扰环境.

网友A:
一般好像用DS1302 PCF8563

不太清楚它们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ARM里不也都有RTC吗,这个抗干扰应该很强

网友B:
可以看看美信/达拉斯

有一些把晶振或(和)电池全做进去了,抗干扰能力应该比较强

网友C:
DS12C887

网友D:
抗干扰主要是屏蔽啊。。。

网友E(2013-08-25):
  后面的正在用

网友F:
我也求一个,能抗雷电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