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16V8使用

楼主(2008-09-27):
(无正文)

网友A:
我在protel中编译老是会出问题

我一般用CUPL语言写的16V8。。。

网友B:
protel内带CUPL很方便

网友C:
注意器件的选择

注意看内部结构图,有些口是只有输出,

楼主:
是不是GAL16V8不能实现改功能?

谢谢各位,时钟PIN[1]输入,直接从Q连接到D编译正确,但功能不对。

网友B:
注意邻脚反馈的问题,应该再用一输入引脚,因为D/Q不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