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proteus仿真大大们求教!

楼主(2008-09-28):
如图所示,仿真时它提示"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5V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请问那个电源应该怎么设置?我找了半天也看不到哪边可以设参数...

网友A:
把5V改成+5V看先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zhaoyu2005 大大真是天生丽质啊!

就是这个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