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酷8段LED字符宏定义

楼主(2008-09-28):
//EightSegLED.h
//the following is the LED definition
//不同的LED连接电路,修改这个定义就可以了。不同笔画对应不同的BIT
#define MLEDSegA   0x80     //  ***A***
#define MLEDSegB   0x20     //  *     *
#define MLEDSegC   0x08     //  F     B
#define MLEDSegD   0x02     //  *     *
#define MLEDSegE   0x01     //  ***G***
#define MLEDSegF   0x40     //  *     *
#define MLEDSegG   0x10     //  E     C    *
#define MLEDSegDot 0x04     //  ***D***  *DOT*
//如果是共阳驱动:
#define MLEDSegPolarity ~
//共阴驱动:
//#define MLEDSegPolarity

//EightSegLED.C
//定义数组,这一部分不需要修改。直接引用即可。例如 LEDDigitfont[6],就是字符‘6’
code unsigned char LEDDigitfont[11]=
{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C|MLEDSegD|MLEDSegE|MLEDSegF),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B|MLEDSegC),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D|MLEDSegE|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C|MLEDSegD|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B|MLEDSegC|MLEDSegF|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C|MLEDSegD|MLEDSegF|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C|MLEDSegD|MLEDSegE|MLEDSegF|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C),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C|MLEDSegD|MLEDSegE|MLEDSegF|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MLEDSegA|MLEDSegB|MLEDSegC|MLEDSegD|MLEDSegF|MLEDSegG),
    MLEDSegPolarity( unsigned char)0x0    //blank font, no display;
};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很巧的方法,谢谢楼主。

网友B:
戏法变得很好。。。

网友C:
没看出来~~~

楼主:
修改电路

修改电路连接的时候,可以通过直接修改宏定义,即可完成软件修改。
无需重新手工计算8段LED的字符码。而且不会增加程序大小和计算量。
使用的时候直接使用即可
 P0=LEDDigitfont[6];

网友D:
班门弄斧

太简单,类似的办法,菜农早就用了

网友E(2008-12-11):
能编译通过吗?

我按这个定义,编译一下通不过呢?

网友F:
不错

在新项目中用了。
原来都是一个一个写的。

谢了阿。

网友E:
我也开始用了,挺好!

网友G:
稍有经验的都是这样的啊

楼主:
10楼

这个是KEIL C51程序,有些关键字在其他编译器里可能不兼容。需要修改一下。

另外,高手们也不要嫌麻烦,贡献一些经验出来,给更多的同行学习学习。

网友H:
支持一下,给楼主加条裤子。。

网友H:
呵呵,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来发的时间很长了,帮你顶一

楼主:
救火车

我的红裤衩呢?